如何实现12V和5V直流电平信号的转换?

楼主(2010-01-21):
是设备和设备之间的通讯,25芯的DB插头,10个信号线,九个输入一个输出,本来都是5V的,但现在客户的设备要求12V。我想把客户设备发的12V信号转成5V,把我们设备发的5V信号转12V,怎么做?谢谢。

网友A:
12V转5V,多数情况用电阻分压即可。
5V转12V,最简单的是用分立三极管,但信号反相,如果要同相,需要两级。
也可以用专用的电平变换芯片,但不大好买。

网友B:
用个三极管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两位!
那要不要考虑输出电流啊?什么时候考虑能不能驱动负载什么的?
我不懂,我很菜的。

网友C:
用电平转换器,4504

网友D:
4504好买不?

价多少?

网友E:
用三极管或OC/OD门

网友F:
232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如果波特率不高,用光耦隔离是最好的。

网友C:
MC14504价格2元左右,在icminer.com上面查的,具体商家自己联系。
或者到http://cn.farnell.com去买,价格7.31/9.21。
直接到安森美http://www.onsemi.cn/ 有不同的电平转换器可选。

网友H:
12V转5V电平信号可以用光耦隔离就可以实现用521-1就可以,12V入端加限流电阻即可,输出接上拉或下拉电阻,5V转12V电平可以用三极管实现就是入电平5V用12V放大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终于搞定,我完全用光耦做的,12V与24V转换,用PC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