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片子可以实现PWM控制电压在-10V~+10V之间输出

楼主(2010-01-21):
另外,如果频率恒定,通过调占空比来控制的话,又怎么整?个人想用模拟开关,但又不晓得那样出来的电压能不能保证线性变化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运放搭个比较器就可以吧,就是不知道频率用多高,如果频率高的话考虑加个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