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中PORTC口的使用

楼主(2010-01-21):
今天无意中用AT16的PORTC口做流水灯实验,其中PORTC2~PORTC5口不能像PORTC其他端口一样驱动发光二极管,请问PORTC2~PORTC5能像其他端口一样使用吗?

网友A:
是JTAG口,要禁用JTAG才可以用作普通的IO

网友B:
说明一下ATmega16的I/O端口。ATmega16共四组I/O口(PA、PB、PC和PD),它们都是8位双向I/O口。可以说使用AVR单片机主要是I/O端口的操作,而对I/O端口的操作主要是对其寄存器的读写。每组端口有三组寄存器,每组寄存器的每一位就对应这组端口的相应位端口。以PC口为例,其寄存器有以下三组。

DDRC:PC口方向寄存器,可读可写。在写操作时,DDRC用于指定PC口是作为输入还是输出口(置1为输出,置0为输入);在读操作时,从DDRC读出来的是端口的方向设定值。
PORTC:PC口数据寄存器,可读可写。在写操作时,从PORTC写入的数据将存入内部锁存器,以确定端口的工作状态(端口设定)或者将写入的数据送到外部数据总线(数据传输)。
PINC:只允许读操作,用来获得PC口外部引脚电平。

网友C:
mega16和mega32的JTAG调试接口在C口的2345,如果JTAG使能,对应口是不能作为普通IO使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不是能JTAG就可以了,谢谢各位!:P

网友D:
我刚刚碰到这问题,NND

网友E:
下载时要把JTAG那一项的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