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串口的DTR和RTS脚,谢谢了

楼主(2010-01-21):
用232弄了个电平转换的东西  开始是从DTR(4号脚)通过7805给芯片供电的
一直没问题   前几天把那串口接头换了一个,就不行了  4号脚不能供电了
我测了一下  DTR脚的电压始终是-10伏  用软件对DTR操作都没用了   RTS倒是还可以用软件操作 于是就把供电线接到了7号RTS上 结果电是有了  可还是不能通信
用单片机发 a  收到的全是  f8h     不知道怎么了   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供电不足,要RTS、DTR一起用,用二极管隔离一下,后面接个储能电容,DTR始终为负多半是软件导致的,也可能串口硬件有故障。

楼主:
嗯 春阳大叔说的有道理   怪我不听老人言啊   匠人那书上的图就是两个一起供电  我图个简单  没管
我估计是时间长了  那只脚被烧坏了  而7号脚提供的电流又少些 或者他也受了影响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