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问题:检测【电流平均值】?

楼主(2010-01-21):
Rsensce(R29)上有直流,也有脉冲,波形如图(脉宽100us -10ms之间)

问题:如何求【电流平均值】?用滤波电路?

非常棘手,高手赐招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
我先顶下.....................

网友B:
RC滤波即可。

楼主:
看来得弄低通,截止频率为0...衰减为0....

网友C(2014-01-08):
RC滤波 然后过射随 然后同相放大 不知可以不

网友D:
你这电路就可以,把电容换大一点就可以看见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