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四层板,请各位大侠拍砖

楼主(2010-01-21):
第一块板四层,从上往下是 signal 1, ground, power, signal 2.
第二块板是二层板。

网友A:
地为什么要分开呢?

楼主:
分为数字地和模拟地阿

网友B:
有钱,这个板子换贴片,1/4 的面积就差不多搞定了,另外楼主注意布局啊

网友C:
有钱淫呐。走线有点乱

网友D:
最后一张好像迷宫啊 :lol

网友E:
4楼的感觉

楼主:
我也想用贴片,不过老板怕贴片以后维护麻烦,因为是自己用的东西。
除了贴片,还有哪些地方非常看不顺眼的?小弟虚心接受批评指导。另外,今天加了几个测试点进去了。

网友F:
还是建议用贴片的,直插的太占地方了....

网友G:
感觉元件布局有点乱!^_^

网友H:
热量算过没有,热阻计算?

网友I:
阻抗计算了没有

网友J:
布局有点乱,把面积缩小。

楼主:
回12楼:,热量倒是没有计算过,电源部分是之前的应用过的,用了散热片。如果改用贴片是不是可以不用散热片?(总体功率减小)
补充:两个大的整流管电流是1A.
回14楼:是第二块板乱吗,还是两块都乱,感觉第一块好像没能怎么缩小了(可能小弟水平菜是主要原因),第二块板因为是要和第一块在一起,为了美观,也就不整得太小。
如果不换贴片,该如何优化呢?

网友K:
你的设计是否全盘的验证过没有问题了?
做多层板的缺点
就是不能对布线进行刮断啊等等的操作
除非是验证过没有问题了
另外
这个板子双面的貌似也能行啊
为何考虑用4层呢?
能说说你的考虑么?

网友L:
一句话,布板也是艺术品啊,注意布局,走线

楼主:
第一块是有验证过的,之前是2层的,在电流放大那一级好像容易出问题,所以这回想改用4层板来布线。另外,元件比较多,可能4层板在布通基础上有更多的空间去考虑其他方面。

PS:第一块板除了晶振部分,应该没有高频信号(有通信芯片75176与电脑通信,但应该不算是高频吧)
   第二块就都是模拟低频的。

网友M:
2层好像就可以了,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