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中三极管8550的作用(有图)

楼主(2010-01-21):
两个4148不就可以将电压降为3.3V了么?8550起什么作用呢?
电容的作用又如何分析?请前辈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没有任何直流通路,能工作?

网友B:
上电时,Q1导通,3.3V输出等于5V,延时一定时间后,Q1关闭。

楼主:
上电时是否是c1当成短路,再导通呢?为什么要开始时3.3v输出等于5v呢?麻烦各位指点了

网友C:
上电瞬间C1上端为零电位(未充电),这时Q1导通,故输出5V。当C1充电到一定时,Q1关闭,仅有两个二极管导通,则输出为近似3.3V的电压。

楼主:
那把Q1C1R1R2直接去掉有什么区别吗?呵呵,有点刨根究底了,望谅

网友C:
这个电路可能是要求上电时有一个5V的脉冲,所以这样做。如果都拿了,就是一个简单的5V至3.3V的转换而已。

楼主:
有道理,呵呵,谢谢HWM。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这个帖子很多人有疑问,不知大哥有时间可否给大家解惑一下,嘿嘿,很谢谢你

网友C:
有道理,呵呵,谢谢HWM。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newest.html这个帖子很多人有疑问,不知大哥有时间可否给大家解惑一下,嘿嘿,很谢谢你 ...
引用 楼主:

连接中看不出是哪个帖子。

网友D:
C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这电路很有意思,学习了~

楼主:
[侃单片机] 主题:PNP,NPN电子开关问题(有图)里面的问题,麻烦大哥了~

网友F:
Q1那部分应该是滤波的

网友G:
靠两个IN4148来降1.7V很难理解。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个不稳定的值,怎能用来做准确的降压呢。

网友H:
楼上的  他需要的也可能只是个 电压范围  单片机IO口都有个电压范围  无需太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