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44老冒烟的问题

楼主(2010-01-21):
ad9244老冒烟,开始的时候工作正常,过一会就冒烟,这是怎么回事啊,相同的板子制版2次,在同一个pcb加工厂做的,第一次做的就没事,第二次老是出现工作一会就冒烟的现象,已经烧坏好几个了,

网友A:
测电源电压。另查PCB是否有短路。

楼主:
电源正常,没有短路,因为开始半小时工作正常。

网友B:
我以前也碰见这种情况,同样的板子,没有明显错误。但其中一些就是烧东西。现在回想一下,多半是电路设计时有缺陷,某些器件稍微有差别时就会烧东西。好好看看电路,做好器件保护和滤波。应该有效果

网友C:
针对烧坏处 ,把片子拆下来,测量一下各个管教的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2010-04-21):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系统用了2个月了没出问题,可是今天早上一开电,ad9244又冒烟了,5v烧短路了,怎么回事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D: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系统用了2个月了没出问题,可是今天早上一开电,ad9244又冒烟了,5v烧短路了,怎么回事啊,百思不得其解,
引用 楼主:

不会是学我们小组,电路板被老鼠当尿壶了吧??!~

汗个·

楼主:
呵呵,我们这没有老鼠

网友E:
这个应该和元器件要么元器件质量不好,用的拆机片,或者就是电路设计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