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插头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0-01-21):
插头有三个插脚,2个圆形的,一个方形的,如图2.JPG所示:
安装于墙壁上的插座是这样的,5个孔,四个是圆孔,一个方孔,如图17260386_32595635.jpg 所示:

网友A:
似乎是欧标电源插座的图片。

楼主:
不是欧标吧?欧标是2个插脚啊

楼主:
楼上的,这么多插头类型,都没有我见得这种啊,晕

楼主:
可能我看的不是很清楚,插座并不是5孔的,其中中间2个稍小一点的可能是固定螺丝,才想起来当时用手机拍了几张,看能不能看清楚:

楼主:
再看看插头,是2个圆插脚,1个方插脚:

网友B:
老T的资料真是全啊。。。啥都有~

网友A:
这有个关于电源插座的大全资料。

网友C:
tyw好啊, 收藏了

网友D(2011-05-16):
莫一看,还以为是欧标的类型

再看看T大叔的图 真是太全了~ 收藏之~

网友E:
有容乃大

网友F:
依旧没有答案......

网友G:
管他欧标美标,插上能供电就是好标。

网友H:
在各种标准都找不到   应该就是不符合标准的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