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1问题

楼主(2010-01-21):
请教各位老师,

今天看MOC3081,不理解 ZERO  VOLTAGE CROSSING

这句什么意思,是说电流可从6流进,4流出;也可从4流进,6流出还是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A:
1,过零触发的意思, 为了避免冲击电流, 在电压过零点附近触发可控硅导通.
2,可双向导通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那光藕自动在过零时导通,那我就不能控制电机的转速啦?(负载为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