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我也发个使用状态机的键盘程序,支持单键和双键

楼主(2010-01-21):
1-头文件:KeyBoard.h
#ifndef _Key_Board_h_
    #define _Key_Board_h_

    #define    Key_Up        0x3E    //上箭头
    #define    Key_Down    0x3D    //下箭头
    #define    Key_Add        0x3B    //加
    #define    Key_Sub        0x37    //减
    #define    Key_Enter    0x2F    //回车
    #define    Key_Return    0x1F    //返回
    #define Key_LR        0x33    //左右组合键
    //可以在此定义其它组合键……

    #define Key_NULL    0xFF    //无任何按键

    //声明几个需要在外部调用的函数
    extern void Key_Board_Init(void);//键盘接口初始化
    extern u8 Read_Key(void);    //读键函数,返回键盘缓冲区中的键值
    extern void Key_In(void);//处理按键输入函数,在定时器中断里调用

    extern void Key_Board_Test(void);    //键盘接口测试函数(仅在调试阶段使用)

#endif

2-源文件:KeyBoard.c
//#include "includes.h"    //公共头文件
#include "Key_Board.h"

//键盘缓冲区相关常量定义
#define KeyBuffLen 8    //定义键值环形缓冲区长度为8(缓冲区大小可自由定义,只要大于0即可)

//定义一个键盘缓冲区结构体
struct Struct_KeyBoardBuff
{
    u8 buff[KeyBuffLen];//键值环形缓冲区
    u8 in;    //写键值指示(定时器中断写)
    u8 out;    //读键值指示(用户读)
}Key;

/*************************************************************************
函数原型:void Key_Board_Init(void)
函数功能:对键盘接口进行初始化,即把键值缓冲区清零
传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全局变量:直接操作键盘缓冲区结构体
设    计:莫汉伟 amo73@126.com
修改日期:2007-9-5
备    注:仅在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被调用一次
**************************************************************************/
void Key_Board_Init(void)
{
    memset(&Key,0,sizeof(Key));
}

/*************************************************************************
函数原型:u8 Read_Key(void)
函数功能:从键值缓冲区读取一个键值
传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u8型按键值,如果缓冲区为空,则返回-1
设    计:莫汉伟 amo73@126.com
修改日期:2007-9-5
备    注:供用户程序调用;用户不用关心键盘底层硬件。
**************************************************************************/
u8 Read_Key(void)
{
    u8 Value;
    if(Key.out != Key.in)
    {
        Value=Key.buff[Key.out++];//"读"还没有追上"写",缓冲区有键值,读之
        if(Key.out >= KeyBuffLen) //如果"读"跑到了队列尾部,则重新跳回原点
        {
            Key.out=0;
        }
    }
    else
    {
        Value=Key_NULL;//"读"追上了"写",缓冲区没有键值,返回空键值
    }
    return(Value);
}

//判断一个键值的键数(在本硬件里1bit对应一个按键,0表示按键按下)
u8 JudgeKey(u8 key)
{
    u8 i,count=0;
    for(i=0;i<6;i++)
    {
        if((key & 0x01)==0)
            count++;
        key >>= 1;
    }
    return(count);
}
/*************************************************************************
函数原型:void Key_In(void)
函数功能:在定时器中断里每10ms调用1次,处理按键输入,并将按键值放入键值缓冲区中。
          支持单键、双键组合键
传入参数:无
返回参数:无
设    计:莫汉伟 amo73@126.com
修改日期:2007-10-12
备    注:详细功能和处理算法请参照本文件相关的流程图和文档
**************************************************************************/
enum KeyFSM_Enum //按键状态有限状态机
{
    _Key_Idle=0,    //空闲
    _Key1_down,    //单键按下消抖
    _Key1_press,    //单键按下
    _Key1_up,    //单键抬起消抖
    _Key2_down,    //双键按下消抖
    _Key2_press,    //双键按下
    _Key2_up,    //双键抬起消抖
    _Key_confirm,    //按键确认成功
};

//处理扫描按键、判断按键、保存键值等。在定时器中断里(周期为10ms以上即可)调用本函数。
void Key_In(void)
{
    static u8 Key_Input=0;
    //在此添加获取键值代码(参照硬件电路图)
    static u8 volatile step=0;//步骤
    u8 NewKey = uPSD.DATAIN_A & 0x3F;//读取按键
    //获取键值代码结束
    u8 num=JudgeKey(NewKey);//判断当前有几个按键按下
    switch(step)//状态机
    {
        case _Key_Idle://空闲
        {
            switch(num)
            {
                case 1://单键
                {
                    Key_Input = NewKey;//保存键值
                    step = _Key1_down;//单键按下消抖
                    SoundLight_ms(_TypeLcdBkLED,9000);//LCD背光亮一段时间
                    break;
                }
                case 2://双键
                {
                    Key_Input = NewKey;//保存键值
                    step = _Key2_down;//双键按下消抖
                    SoundLight_ms(_TypeLcdBkLED,9000);//LCD背光亮一段时间
                    break;
                }
                default://其它
                {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1_down://单键按下消抖
        {
            switch(num)
            {
                case 1://单键
                {
                    if(NewKey == Key_Input)//键值不变
                        step = _Key1_press;//单键按下
                    else
                        step = _Key_Idle;//空闲
                    break;
                }
                case 2://双键
                {
                    Key_Input = NewKey;//保存键值
                    step = _Key2_down;//双键按下消抖
                    break;
                }
                default://其它
                {
                    step = _Key_Idle;//空闲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1_press://单键按下
        {
            switch(num)
            {
                case 1://单键
                {
                    if(NewKey != Key_Input)//键值改变
                        step = _Key1_up;//单键抬起消抖
                    break;
                }
                case 2://双键
                {
                    Key_Input = NewKey;//保存键值
                    step = _Key2_down;//双键按下消抖
                    break;
                }
                default://其它
                {
                    step = _Key1_up;//单键抬起消抖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1_up://单键抬起消抖
        {
            switch(num)
            {
                case 1://单键
                {
                    if(NewKey == Key_Input)//键值不变
                        step = _Key1_press;//单键按下
                    else
                        step = _Key_confirm;//按键确认成功
                    break;
                }
                case 2://双键
                {
                    Key_Input = NewKey;//保存键值
                    step = _Key2_down;//双键按下消抖
                    break;
                }
                default://其它
                {
                    step = _Key_confirm;//按键确认成功
                    break;
                }
            }
            break;
        }
        case _Key2_down://双键按下消抖
        {
            if(NewKey == Key_Input)//键值不变
                step = _Key2_press;//双键按下
            else
                step = _Key_Idle;//空闲
            break;
        }
        case _Key2_press://双键按下
        {
            if(num==0)//无键
                step = _Key2_up;//双键抬起消抖
            break;
        }
        case _Key2_up://双键抬起消抖
        {
            if(num==0)//无键
                step = _Key_confirm;//按键确认成功
            break;
        }
        default://出现异常,流程复位
        {
            step = _Key_Idle;//空闲
            break;
        }
    }

    if(step == _Key_confirm)//按键确认成功
    {
        step = _Key_Idle;//空闲

    //    SoundLight_ms(_TypeLcdBkLED,9000);//LCD背光亮一段时间
        //放入键值缓冲区中
        if(Key_Input != 0)//如果键值有效,则放入缓冲区中
        {
        //    SoundLight_ms(_TypeBeep,30);//蜂鸣器发声30ms
        //    menu_auto_return_s = 60;//60秒后菜单自动返回
            Key.buff[Key.in++] = Key_Input;
            if(Key.in >= KeyBuffLen)//如果"写"跑到了队列尾部,则重新跳回原点
            {
                Key.in=0;
            }
        }
    }

    //"写"只管在前面跑,不用管"读"在后面怎么追;如果"写"跑了一圈又超过了"读"
    //就算是自动将缓冲区清空了,这样的算法具有天生的容错性,只会丢掉前面的键值,
    //而不会崩溃。
}

楼主:
测试程序:
/*************************************************************************
本文件所有模块的公用测试函数。您可以把本函数放在main()函数的开头里,然后在
本函数内添加您编写的各个模块函数的测试函数,这样你就可以单独测试自己的函数,
而不会影响别的组员的工作(因为main函数一开始就执行了您的测试函数,没有执行
别人的函数!)
**************************************************************************/
/*
void Key_Board_Test(void)//
{
    //如果您想测试函数My_Fun(),那么您就编写相应的My_Fun_Test(),然后把它
    //放到这里来执行。测试完成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保留该测试函数。
    //在本函数前应已初始化串口、定时器0中断!
    u8 key;
    Key_Board_Init();//初始化键盘缓冲区
    while(1)
    {
        key=Read_Key();//从缓冲区读取键值
        if(key == -1)
        {
            continue;
        }
        SoundLight_ms(_TypeBeep,30);//蜂鸣器发声30ms
        switch(key)
        {
            case Key_Up://上箭头
            {
                printf("您按下了“上箭头”按键。\n\n");
                break;
            }
            case Key_Down://下箭头
            {
                printf("您按下了“下箭头”按键。\n\n");
                break;
            }
            case Key_Add: //加
            {
                printf("您按下了“加”按键。\n\n");
                break;
            }
            case Key_Sub://减
            {
                printf("您按下了“减”按键。\n\n");
                break;
            }
            case Key_Enter://回车
            {
                printf("您按下了“回车”按键。\n\n");
                break;
            }
            case Key_Return://返回
            {
                printf("您按下了“返回”按键。\n\n");
                break;
            }
            case Key_LR://左右组合键
            {
                printf("您同时按下了“左、右”按键。\n\n");
                break;
            }
            default://未定义按键
            {
                printf("不知道您按下了什么按键...\n\n");
                break;
            }
        }
    }
}*/

楼主:
程序效率不能看文件大小的……这段代码其实效率还是较高的,每次定时器中断,进去跳转几下就出来了。更高效的方式是将那些switch-case直接换成状态表,每次只需查一次表(二维数组)即可,但是那种方式不直观……

还有更“高级”一点的,每个按键支持单击、双击、长按……不过作为一个状态机应用的示例,上面的代码足够了。

网友A:
很好,谢谢您贴出来的代码。可否讲一下定时器的使用,从您的代码中我感觉定时器用的很巧妙。

楼主:
//每10ms中断一次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TF0_VECTOR
{
        //先处理各种时间片分配
        ……

        Key_In();//最后顺便扫描一下按键输入
}

没什么巧妙的……这种按键程序从12CLK的51到ARM,我都一直沿用,唯一要改的只是读取键值这个片断:
   //在此添加获取键值代码(参照硬件电路图)
//    u8 NewKey = uPSD.DATAIN_A & 0x3F;//读取按键(uPSD单片机)
//   u8 NewKey = P1 & 0x3F;//读取按键(STC,按键接在P1口)
      STM32则是用GPIO_ReadInputDataBit()一类的库函数
    //获取键值代码结束

网友B:
脚丫子留下

网友C:
程序写多了就好,状态机思想,缓冲队列来存储按键,多谢LZ共享,单片机使用状态机效率还是很搞的

网友D:
程序效率不能看文件大小的……这段代码其实效率还是较高的,每次定时器中断,进去跳转几下就出来了。更高效的方式是将那些switch-case直接换成状态表,每次只需查一次表(二维数组)即可,但是那种方式不直观……

...
引用 楼主:

3楼你说的是不是 类似 UCOS 里的 优先 级的2维 数组

网友E:
虽然不知道状态机是干嘛的,最近我们也要编个键盘程序,收下了

网友F:
刚进来,觉得有点神奇。我好像不懂。学习。再学习。

楼主:
写程序前先有这个状态迁移图,就好编写了……

楼主:
红色是单键的处理,蓝色是双键的处理,黑色是公共的……足够清晰了,但是也造成了代码的“臃肿”。

楼主:
不知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写多了通信程序(多次握手处理),现在再简单的事也要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情况……

网友G:
请教LZ究竟什么是状态机??
是按下键设置标志位,然后轮询么?

网友H:
状态迁移图太模糊

网友I(2010-04-15):
不错。

个人习惯在使用常量和枚举量时,名称全大写……

网友J:
我现在也在用状态机思想写一键多功能的程序,一个按键实现正常显示,进入查询界面,十个查询状态间的切换,查询完退出查询界面,再次返回到正常显示界面,我的思路是当有短键按下时进入查询界面,每有一次短键按下,便切换一个查询状态,当有长键按下时变返回到正常显示界面,现在的问题是程序没办法识别长短键,所有键都按短键处理,即没办法从查询状态退出到正常显示状态,以下是我的长短键程序 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对不对,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uchar keyprocessor()  //短键
{
  uchar kn=0,knum;
        for(knum=0;knum<100;knum++)
        {
          Delay_m(100);
          if(key1==0)
                                kn++;
                 else
                                kn=kn;
                //if(kn==100)
        //        break;
        }
        //if(key1==1)
        //{
  // Delay_m(10);
        // if(key1==1)
         //{
                if(kn==100)
                        return 1;
                //}
  // }
        else
        return 0;
}

uchar lt_key(void)  // 长键
{

  int lkn=0;
        int i;
        for(i=0;i<1000;i++)
                {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Delay_m(1000);
                 if(key1==0)
                                lkn++;
                 else
                    lkn=lkn;
          }

   if(lkn==10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网友K:
一键多功能的时候用过状态机... 单键双键的状态机学习了...

网友L(2010-09-28):
wow,啥都看不懂,标记一下先。。。。

网友M:
mark下  不太明白  下次好好看看

网友N:
在楼主的程序中单键和双键并没有本质区别,所以完全可以把双键当作是一种单键,那么程序和状态图都大约可以简化一半。

网友O:
void Key_In(void) 函数  中 step 被初始化为 0;  怎么可能进入 switch 呢??
移至了一下,发现不对啊,望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O:
哦,是对的,理解错误,sorry。。
:$

网友P:
看懂了些.....单键双键.三键.都是一起检测..存储.读取对应状态输出.

网友Q(2010-11-08):
LZ你的这个函数  是用KEIL C写的吗?
我看到你上面有这样一个函数memset(&Key,0,sizeof(Key));我看不懂,我到KEIL C上查了一下,发现第二个参数与第三个参数跟你写的意思有点不对,KEIL C上面是这样写的void memset(start_address, lenth,value) ; fill memory with constant value.
我是菜鸟,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函数,不知道这个函数的作用才去查了一下,发现跟你写的有点差别,
非常好的状态机键盘程序,学习了,:)

网友R:
一个按键程序都写这么复杂,象手机那样的键,再加释放和repeat键等等,也不过几十行

楼主:
又见挖坟党……
41楼,我这里的“《Keil Software –Cx51 编译器用户手册 中文完整版》(403页).pdf”里memset是这样的:
memset
摘要
#include<string.h>
void *memset(
void *buf,/*  初始化的缓冲区 */
char c,/*  设置的值 */
int len);/*  缓冲区长度 */
memset函数设置 buf 的第一个 len 字节为 c
说明
返回值
memset函数返回 dest
参考
memccpy memchr memcmp memcpy memmove
例子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io.h> /*forprintf*/
voidtst_memset(void){
charbuf[10];
memset(buf,'\0',sizeof(buf));
/*fillbufferwithnullcharacters*/
}
你那个文档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

42楼,简化后的确是很小的,当时的情况是刚好带有两个新手,要准备些例子让他们参考,然后再划分几个“模块”让他们设计,所以写得啰嗦易懂一点,顺便连函数开头都找了个开发板例程包参考了一下。其实我自己写一个void xxx(void)是不会耐烦再在底下啰嗦几句“输入:无,返回:无”的:lol

网友S:
感觉这样写太复杂了

网友T:
留下记号

网友U:
不错,受教了:handshake

网友V(2012-12-14):
:lol经典很!

网友W:
没太看懂!最近也要写一个键盘的,还是多状态的,还在纠结使用什么方法!

网友X:
呵呵,画那个状态图太费脑浆了,辛苦辛苦

网友Y:
果断留丫学习

网友:
看别人的程序真的很累呀!

网友Z:
正好需要

网友AA(2013-02-23):
引用 楼主:
写程序前先有这个状态迁移图,就好编写了……

就差这个图了  看程序  现在偶的这个水平还是分析不出来这个状态图

网友AB(2013-08-07):
标记一下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写程序前先有这个状态迁移图,就好编写了……

好厉害啊,,楼主,,

网友AD:
不错,但我感觉用状态机做按键扫描比较繁琐。我偏向喜欢网上提供的一个算法:
ReadData = KeyPort ^ 0xff;
Trigger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inue);
Continue = ReadData;
再结合时间片轮,简洁,好用。

网友AE(2014-08-26):
感谢LZ,看了这种处理方法我也将自己之前的问题一下给解决了。状态机按键放在定时中断中,每隔20ms进行按键扫描,每扫描一次得到一次按键值,怎样得到有效的按键值进而进行按键事件处理呢?这时就必须把这些按键值存入到键值缓冲区,这样才不至于造成将有效的按键值被上一次的按键值淹没覆盖或漏掉的情况,然后从缓冲区中读取键值,读一次进行一次按键事件的处理,这样能保证每次的按键值得到有效的处理。说白了这个键值缓冲队列目的就是让得到的按键值和对应的按键处理事件达成一致,一次按键值就要去执行一次按键处理事件,这样才不至于按键的动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LZ我这样的理解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