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HT56R65 只用32768hz振荡器能否正常工作?

楼主(2010-01-21):
ht56r65 只采用32768hz的振荡器,外部电路连接时,只在OSC3,OSC4上接一个32768hz的振荡器,其它任何振荡电路都不接。问单片机可否正常工作?
如可以,应如何设置相关寄存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等待FAE

网友A:
能正常工作吗,我觉得不能,楼主可以试下的

网友B:
我也觉得不能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屁话!哈哈!

楼主:
已被老板用浪费芯片罪**
大家勿念

网友D:
不会吧,这么惨

网友E:
试下应该不会损坏芯片吧

网友F:
不接振荡器应该对芯片没损坏吧

楼主:
那芯片是OTP的
只能烧录一次
成不成功就在一举
开玩笑的
单用32768hz不能正常工作
要采用XTAL/ERC/EC+RTC的配置方式然后切换到slow的工作模式才行

网友G:
为什么要切换到SLOW工作模式呢

网友H:
7楼真搞笑,哈哈

网友I:
应该是使工作频率低一些吧

网友H:
问题没解决就结贴了?

网友J:
有些东西就是按照芯片手册上配的,也没为什么,老外的东西嘛,搬过来用,功能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K:
一些推荐电路肯定是要按上面做的,那都是别人实践过的

网友D:
外围电路肯定是不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