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错位问题

楼主(2010-01-21):
大家都有啥好的解决办法没有?
用DMA传输PWM输入,死活都错位.
什么定时器和DMA重新初始化等,都不用说了.

网友A:
呵呵,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正确的设置。

楼主:
哦,香水大大,是按照官方例程设置的啊。

/*----------------------------------------------------------------------------
                                       Tim2 DMA初始化
-----------------------------------------------------------------------------*/

#define TIM2_CCR1_Addr                    0x40000034                            // 捕获/比较寄存器1(TIM2_CCR1)
#define TIM2_CCR2_Addr                    0x40000038                            // 捕获/比较寄存器2(TIM2_CCR2)

void DMATim2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 DMA1 通道5 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TIM2_CCR1_Addr;            // 设备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Buf1;                                 // 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方向:外设 ->内存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 传输数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不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地址自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设备数据长度,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长度,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单次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5传输结束中断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楼主:
平均100次里有一两次的错位。

楼主:
解决了,把其他所有的中断关掉,就正常了。

难道中断会影响DMA的实时传输?

香主请详解一下啦!

网友A:
你开了多少中断?中断的频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B:
把其他所有的中断关掉,就正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