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的数据类型

楼主(2010-01-21):
最近遇到条加法程序是
MOV A,#049H
MOV R0,#07AH
ADD A,R0
判断程序的溢出标志位 OV
我仿真的结果是OV=1
那这个数到底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呢?
单片机寄存器赋立即数到底是 有符号还是无符号数呢?
哪位朋友可以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A:
按补码算,自然是有符号数。OV 为 1 的条件是最高和次高位都发生进位——意味着溢出。

网友B:
在计算机中存放的是二进制数,计算机是不会自己识别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但是它提供两个标志位来标识该数的情况:
OF是相对于有符号数来说的,比如说有个8位寄存器,只要内存中的二进制数可以表示的有符号数超过了-128~127,那么标志位OF置1,即OV,否则为NV。其对无符号数无意义。
CF是相对于无符号数来说的,比如说有个8位寄存器,只要该寄存器的最高位有进位,CF便置1,为CY,否则为NC.其对有符号数无意义。
也就是说,看你要把那个二进制数当成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这主要取决于你。然后根据你的决定选择相应的标志位观察它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