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8字数码管,动态显示抖动

楼主(2010-01-21):
两位8字数码管,动太显示.
32ms一次扫描. (即亮32ms,灭32ms)
也试过16ms一次扫描.

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显示的抖动.

盼高手指点

网友A:
扫描间隔有问题,放到定时中断去扫。12ms扫一次,应该没问题。我做的是6个8,间隔4ms扫一次,绝对不抖动

楼主:
我也是用定时中断去扫的.

我用16ms也不行

按理说,点亮时间越长越好啊

网友B:
你最多用10ms,二个就50hz了,你用16ms,31.25hz,当然会抖动了

网友C:
如果位数多的话,50HZ还是会看到闪烁。

还有就是定时时间到,首先扫描显示,然后做其他时间不确定的事情。
不然即使扫描得再快,也可能会看到闪烁。

网友D:
动态扫描程序做“消影”处理了没?

网友E:
改正

32mS + 32mS,也就是15.6HZ,能看到闪烁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F:
每个数码管显示2MS就行了

楼主:
感谢解答,我以为点亮的时间越长越好呢.

关于4楼说的,消抖处理.我不是很懂,盼有经验人士进步阐述!

同时 ,又发现一个新问题.就是在同一个8字上,显示的亮度不一致.

我用的是共阳数码管.PNP,E接VDD,B串电阻后,接I/O,C级接LED段选再串电阻接地.其中,电阻均为高精电阻.

--------------
网上说,应该恒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恒流,盼解答

网友G:
用不着搞恒流。上面的原因可能是在显示的时候有中断产生,被中断服务程序占用了一些时间。

楼主:
忘记补充说明了.静态显示的情况下,数码管显示亮度不同.

动态亮度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