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一个SDRAM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1-21):
最近用Verilog写了个SDRAM的控制器,
但工作频率超出100Mhz就会出错,
它的上限应该是133Mhz啊,
是哪有问题呢?

网友A:
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SDRAM的时钟相位延时不正确。
二、PBC布线不过关,时钟超过100M信号质量变差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挺好的,
我觉得第二条的可能性更大点,
布线的时候没走好。

网友C:
恩,第二点的可能性很大,100M的频率布线有较大的讲究

网友D:
进了学习,请问100m的频率布线都有什么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