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电路,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1-21):
双向模拟开关74HC4053的输入与输出为什么要短路?下面的U32A、U32B、Q6、D27、D28构成的电路是什么功能,而且U32B要输出一个模拟量给AD转换。整个电路就只有两个数字量从A、B端输入,而且要得到一个模拟量给AD有什么意义?  大家帮分析下吧!

网友A:
感觉像是测试一个器件的参数,可能是电感吧,那个12V的稳压管是怎么工作的,还有运放接成了正反馈,也不太明白。

网友B:
那个是个1.2V的管子?后一半应该是个电压源,用来当参考的?

楼主:
后面的那个不像是恒流源,三极管的放置与恒流源不一样吧!

网友C:
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