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如何抵消晶体管的Vbe的?

楼主(2010-01-21):
电路如下所示,为何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可以抵消晶体管的Vbe使电压很低的时候晶体管也可以放大工作?他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切,没耐心咋做电工哦. 点右上角的"高级回复",上传图片后才能看见泥C盘里的东东拉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呀?谁来教教我?:'(

楼主:
:$ 呵呵!!真搞乐!就是上边的图了,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A:
那个d是温补

网友B:
温度补偿+稳定工作点(相对)。

楼主:
还是不懂,各位大虾们能否再说清楚一点,谢谢啦!

网友C:
Vbe的压降是恒定的,那个二极管可不是什么用来补偿Vbe压降的,该二极管用于温度补偿以稳定三极管的工作点,原理是二极管的PN结压降是温度的函数,只要该二极管和三极管的材料相同比如都是硅管,那么二极管的结压降和Vbe的变化率就相同,由此带来的Vb电压变化正好补偿了温度对三极管工作点的影响。

楼主:
哈哈!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们的无私帮助!!

网友D:
流过的电流是否不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