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51汇编子程序的名字如何命名?

楼主(2010-01-21):
请问,51汇编子程序的名字如何命名?

网友A:
专家等级这么高连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B:
我想回答后缀命名为  .asm  文件就行了,可是你应该不是问的这个吧??!!

网友C:
这个问题~~~LZ还是找本书好好看看吧,书上都用的

网友D:
就像3楼说的那样就行了

网友E:
main:
lcall  sub_process ;可能是你说的子程序
sjmp $

sub_process:
  nop
  nop
  ret

网友F:
呵呵,楼主被笑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知道,有什么特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汇编也算断断续续地学了一段时间,后来也不用,现在只能看懂简单的指令。
对汇编没个整体理解。想看看是不是就是那么简单,还是自己漏掉了什么

网友G:
随便命名,别和其他标号重了就行

网友H:
命名最好还是和功能搭配较好

楼主:
哦,谢谢。不管是C还是汇编,编程一般就是这样命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