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一个pwm电路!!

楼主(2010-01-21):
+IN 是正弦波 -IN 反馈  无信号时运放1脚输出是方波,问这个方波是如何产生的?
请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抄板的吧,你确定炒的电路是对的?

楼主:
我确定是对的,用来驱动MOS管的。

楼主:
是一个D类功放的驱动调制部分,我在此确定是对的。我以作出来了

楼主:
二楼说的很对这个是抄板的电路,电路没有错,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输出的是方波,占空比大约是50

%,有信号的情况下是被调制的信号(音乐信号)应该是三角波,后面是mos管驱动电路和mos开关电路。这是一个D类功放的调制部分。每有人能帮助分析下。电路已经作出来了,每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