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极管基极电压不对?

楼主(2010-01-21):
最近做的两个板子,都出现了同样的故障。
电路如附图。
症状:K接通时,a点电压确实为0,但是b点电压却总是比VDD低0.7V。就是说三极管导通了。
两个板子都是这样!
由于同时做的两个板子都出现了同样的故障,不得不怀疑有某个深层次的原因。不太可能是接触不良这种偶然性的错误。
如果三极管焊错了型号,比如弄成NPN的了,会不会有这个现象呢?
或者是三极管在焊接时损坏了?或者……?

网友A:
有电流流过R9,Vb怎么可能是0?
注意PNP管基极电流的方向

网友B:
LZ好cute ;P
K键本来不久是让管导通吗

网友C:
1# 情场探花 不但通了,而且还饱和了

楼主:
通是应该通,但请注意三极管是直接接地的,所以b点应该小于 1V  才对啊!

网友D:
4楼:考虑基极电流在R9上的压降,管子不可能进入饱和。

网友E:
怎么可能?e极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F:
图中C脚肯定有电流,Ie≈0V,Ic≈Ib=2.3/13mA,故图中的e应该是基极b.

网友F:
我被整晕了,没找到原因:dizzy:

网友G:
不会吧,B点电压应该要<1.5V才对.

网友B:
不会吧,B点电压应该要
引用 网友G:

你以为R9和R10的电流相同?……

网友H:
R10 短路了吧。

楼主:
R10 短路了吧。
引用 网友H:

果然!

楼主:
具体说是这个原因:板子上本来的布线不是这样的,所以焊的时候不得不把原来的线条刻断。结果有一条线忘记刻断了,所以R10被短路。
多谢各位!

网友B:
希望LZ发扬一下钻研精神把电路焊好再量量。
之前的分析肯定有问题。

楼主:
希望LZ发扬一下钻研精神把电路焊好再量量。
之前的分析肯定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我本应该把三极管的三个脚都量一下的
惭愧惭愧!

网友I:
设晶体管放大倍数为100,re的压降为(3-0.7)×101/102,rb压降(3-0.7)×1/102,接近c地电位了。饱和不?

网友J:
看到这个帖真让人揪心,前面分析好多问题。
    都是楼主在制造麻烦。电路板弄好以后,把与理论上不符合的情况的引脚都量一量。就不会弄这么麻烦的事情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