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D极间并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1-22):
偶然在网上发现一个别人发出来讨论的图纸,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析;
我在老外的板子上也实际看到过此用法,不过不是很理解;
转来给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A:
相位补偿?

网友B:
此电容由于所谓“米勒效应”,使MOS管输入电容增大很多(实质上是负反馈)。该输入电容与输入端的20欧电阻构成一个低通滤波,限制了该级放大的带宽,一定程度有防振荡的作用。

网友B:
两个电阻,一个150欧,一个10k,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前后级电路也贴出来吧

网友D:
因为米勒效应 尖峰脉冲可能会导致上下管子直通

网友E(2010-05-20):
150欧的电阻我认为是有问题的,这样增加上路驱动功耗。
100P的电容,“虽然一定程度的防治了振荡。但也增加开关损耗。”
该处的电容应该是防止尖峰脉冲导致上下管子直通

网友F:
我认为输出结果是高频的方波,通断时间由两个端口控制!
150欧 电阻太小了,也用10k .

销售 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芯片,usb,rf,internet开发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