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按键电路模拟空调开关

楼主(2010-01-22):
小弟这段时间用CD4017设计了一个按键电路模拟空调开关,就是按一下出1再按一下出0,循环控制,可是有个时候感觉不灵,不知是否按键抖动问题?望高手指点,或用其它更好的电路代替?

网友A:
以前在网上看到的图,防抖动开关。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B:
是不是调整r2和c2 使放电时间10ms左右,在输入抖动时让它处于复位状态。c1与r1是不是用来延时输入的高脉冲宽度

网友C:
防抖应该是R1,C1决定的吧。

网友C:
C1和R1应该互换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