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每条c语句等于多少机器周期?

楼主(2010-01-22):
想准确的知道自己写的c程序执行多少时间,经过多少个机器周期,有知道的没?

楼主:
我找了个办法如下:
我用的是keil u3,debug调试,然后查看汇编窗口,里面就是对应c程序的汇编代码.每条语句对应的机器周期是不一样的,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A:
哈哈,Keil不会让你这么低效:它自己有运行时间记录功能。LZ 仔细找找。

如果你做ICE,你会不会不做/没有这项功能?所以,keil肯定有。

要想得到自己C程序的汇编码,也不用到调试窗口:只要在你的C程序第一条输入
#pragma  src(your_name.a51)

然后把your_name.a51文件加到项目窗口就可以看到汇编码了。

楼主:
还有这功能啊 我得试试  谢谢楼上的大哥!1!!!

网友B:
看看反汇编 然后找本汇编的书,自己算算

网友A:
如若遇到for,if 这类语句,怎么计算?如若程序有2,000条,20,000汇编语句,怎么自己算?

网友B:
难道your_name.a51的内容  与  通过调试窗口看到的反汇编内容不一样么?

我比较了一下

差不多的啊

网友A:
7楼,奥妙没看出来呢。
your_name.a51是宏汇编源代码,读懂它就知道宏汇编分段分模块编程策略。调试窗口已经将各个模块连接成一体,一个大模块,若是几万行的代码,把你看晕。

但是在项目窗口下的your_name.a51里却可以分模块修改,特别是由多个程序员共同完成的大的应用项目。调试窗口下能修改吗?谁教教我。——插入汇编码程序段?

网友C:
显然没有定数噻

网友C:
现在的硬件发展迅速,不是万不得已用C即可

网友D:
测时间,研究具体多少语句没有太大意义,可以估计1行C=7行汇编。

网友E:
这个不定,不能一概而论。跟架构相关,跟你的上下文相关,同时跟编译器的效率也相关。比如说在arm中一个32位立即数的加载指令的机器周期就可能是一条,也可能是两条。
很多相同功能的语句,如果编译器没有优化,不能的写**导致不一样的编译长度,例如for(i = 10; i > 0; i --)
的最终指令数就要少于for(i = 0; i < 10; i ++)
最准确的结果还是要看你最终编译出来的二进制文件的map表。

网友E:
错字,是“不同的写fa”

网友A:
很多相同功能的语句,如果编译器没有优化,不同的写法导致不一样的编译长度,例如for(i = 10; i > 0; i --)

没事呀?

网友E:
很多相同功能的语句,如果编译器没有优化,不同的写法导致不一样的编译长度,例如for(i = 10; i > 0; i --)

没事呀?
引用 网友A:

两种写法都是正确的,不过在没有优化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编译长度。

网友F:
标记一下

网友G(2010-07-10):
利用断点计算,在这条语句的前面加一个断点。运行程序,然后在你要计算的语句的后面加个断点。再运行,两次时间相减,就行了。查看时间,在keil软件上有,很精确的

网友H:
一般而言,我们所写的C程序都要放到相应的编译程序中去编译,但是一般编写的C程序很难一次就能编译成功,必须通过反复调试才能通过,我曾经使用过伟福系列仿真系统里面的编译和汇编都可以,而且,配合“程序时效分析功能”很容易知道你的每段程序的执行时间,然而此时最好把你的开发板和仿真器相连,采用硬件仿真,这样基本上可以知道所写程序的基本运行情况。
   当然,采用Keil uVision2的功能先将正确的C程序编译通过,再将生成的HEX文件通过反汇编成汇编语言,再计算每条语句的的执行时间,算出整个程序执行时间也可,但无论如何,你的程序执行时间一定取决于其所对应的硬件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