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mos管驱动电路,有点疑问

楼主(2010-01-22):
上面这个图,我是想问下推挽的2个三极管是否会出现同时打开的时候同时导通的时候??
好像没问题,真晕。

楼主:
没有死区,有关系吗

网友:
就一个MOS管,何来死区不死区之说?

网友:
另外这个图错误较多,不能使用。

网友A:
Q10一直导通,要没有R57就短路了

楼主:
画错了:L

楼主:
改正以后的图

网友B:
靠,电路有问题吧;另外整两级驱动干鸟啊!

网友C:
推挽没必要

网友D:
如果不是高频开关没必要推挽级了,但是如果是高频的,这个电路还是有点蹩脚,充电忒慢了,也不能用,另外栅极电压才5V-0.6V(Q9BE)=4.4左右 一般的MOSFET还不能完全导通,怎么这么‘烂’啊。呵呵

网友E(2012-08-28):
这个电路怎么改进?求高频mos管驱动电路file:///C:\Users\dress\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12733409\QQ\WinTemp\RichOle\[)5D$WV3WK3(9J4JF}$0YWV.jpg,附件里的电路怎么改进?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