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从RAM启动IO口默认状态是不是浮空?

楼主(2010-01-22):
STM32从RAM启动IO口默认状态是不是浮空?如果在FLASH里设置里其他模式,变为RAM调试时,IO输出输入是哪种状态

网友A:
STM32不管是从RAM还是Flash启动,IO口的默认状态都是浮空。

楼主:
我加了10K的下拉电阻,输出怎么还是2.4V ,是不是电阻太小了

网友A:
我加了10K的下拉电阻,输出怎么还是2.4V ,是不是电阻太小了
引用 楼主:

估计你的操作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