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容量,充电电流和ESR

楼主(2010-01-22):
电容的容量,充电电流和ESR的计算关系是什么?
例如电容为0v,我以10ma的恒定电流充电,第n秒以后的电压和ESR的计算关系是什么?

网友A:
与ESR关系很小。

楼主的问题,请看电容器定义。

楼主:
周期性的充电,放电,测量电容的电压
我看英文的ESR测试仪就是基于这个原理的,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B:
〓◆ 电容器及其应用 263页 41.8M ◆〓

网友C:
ESR(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即等价串联电阻,是实际电容的损耗参数(主要是其介质极化损耗所致)。分析起来只要串联一个等价电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