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二相SCR整流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这是一个十二相可控硅整流电源的主电路框图,由一组Y\Y和一组Y\△两个三相桥式整流电路串联而成。可控硅的触发由专门的触发电路来完成。先把小弟对它的理解描述一下.
    图中A,B,C三相正序输入,a1b1c1a0b0c0分别同相,但Y组也就是a0b0c0组的相位角要超前30度。在一个周期内,每一组的工作时序为AB,AC,BC,BA,CA,CB,即每一组晶闸管的触发顺序为:△组1.5—1.6—2.6—2.4—3.4—3.5
Y
7.11—7.12—8.12—8.10—9.10—9.11每对晶闸管在各组中相差60度触发,也就是说,12组晶闸管在一个周期内间隔30度触发。

    但是在图中如果要有电流输出地话就必须有四个串联的晶闸管同时被触发导通。所以小弟就想不明白了,这个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请哪位大侠出来指点一下,还有,我上面的分析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也请指正,谢谢了。。。

楼主:
:'(不是吧,怎么么人出来说话啊

楼主:
额,原来图没发好啊,现在补上了。。。

网友A:
  1. 但是在图中如果要有电流输出地话就必须有四个串联的晶闸管同时被触发导通
“同时导通”对的,“同时被触发”没有必要。
楼主可能对晶闸管的工作尚未很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接触这个还没多久,不是很懂,所以能不能说仔细点啊,谢谢了

网友A:
任一版面都有tyw发的《新年大礼包》,置顶的,里面有《晶闸管可控硅专辑》,下载后先看明白三相整流。
论坛里要说清楚,无非是把这些书再敲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