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能不能在程序执行过程中间改变外部存储器的配置

楼主(2010-01-22):
我只知道在startup.s 中对外部存储器bcfg0~3进行配置,但是如果我想在能不能在程序执行过程中间改变外部存储器的配置,不知该如何做呢?

网友A:
没这样试过

网友B:
应该不能

网友C:
想法不错,醒醒吧,孩子

网友D:
也就是说楼主想在程序跑的时候修改设置,没必要吧,那不是很混乱

网友E:
在C程序中可以使用"BCFGx=0x????????;"来设置,但最好不要去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