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我用LPC2210,外部有NOR FLASH,运行中可以再向此FLASH写数据吗?

楼主(2010-01-22):
我用LPC2210,外部有NOR FLASH,运行中可以再向此FLASH写数据吗?

网友A:
自己试试呀

网友B:
程序运行过程中应该是不可以,楼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进行写操作

网友D:
肯定不行的了运行的时候flash相当于ROM了,怎么能写数据进去,只有在下载代码的时候,适合的编程时序才能更新flash的数据,一般读数据都是读到RAM上了,对于2210内部有,外设也可以自己扩展啊。

网友E:
5楼有点武断了。
没问题的,写吧,注意别覆盖自个的程序区就可以了。
你的外部Nor,应该有2MB吧?程序用剩下的空间,你做个文件系统都成。

网友F:
6L:
肯定是不行,不是说有没用的空间就可以写.程序运行的时候,是从NOR里面读数据的,而你又要同时写数据到NOR,你让NOR自己怎么办?

要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唯一的办法是把程序复制到RAM里运行.这时候写NOR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E:
6L:
要想实现这样的功能,唯一的办法是把程序复制到RAM里运行.这时候写NOR就没有问题了. ...
引用 网友F:

就如你所言,这不就成了吗?
不都是软件的事情而已嘛,怎么就成了"肯定不行"了呢?

网友D:
肯定不行

网友F:
就如你所言,这不就成了吗?
不都是软件的事情而已嘛,怎么就成了"肯定不行"了呢?
那是对6L的兄弟说的.

copy到RAM执行后,覆盖自个的程序区也是可以的,比方说自动升级程序或者固件.注意更新的时候别掉电就行.

网友G:
想保存一些不挥发的数据,就要另加一FLASH吗?

网友G:
比较疑惑啊

网友H(2010-03-08):
#define fucmax        0x400//flash处理函数编译后的尺寸,可以利用编译器得出

typedef void(*FUC)(uint32 x,uint16 y);
void WordProInRAM(uint32 addr,uint16 data)
{
    FUC handle_flash;
    uint16  dest[fucmax];
    uint16 *sour = (uint16*)WordProgram;

    disable_IRQ();
    memcpy(dest,sour,fucmax);
    handle_flash = (FUC)dest;
    handle_flash(addr,data);
    enable_IR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