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2板不能调试,请教?

楼主(2010-01-22):
我用LPC2132开发的目标板,AXD能进去,按单步程序执行标志也能走下去,但并没有得到要求执行的结果;而按RUN执行,执行的标志一直在程序开头的位置。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阿?

相关下载

网友A:
ISP 引脚是否接地了?
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B:
也就是说没进WHILE循环?

网友C:
请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C:
最好在下载之前先用ISP擦除。

网友D:
没有调用原程序
没有用到要下栽的程序,到缓冲区里,再运行, 才到MAIN函中去

网友C:
请用光盘上的例子跑一跑先.

网友C:
下载后,查看汇编才能确认程序是否真正下载到RAM或FLASH。

网友E:
怎么查看呢

网友F:
“用光盘上的例子先跑一跑”是啥意思,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