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有关定时器脉冲计数

楼主(2010-01-22):
以下是我使用Pin0.2捕获脉冲,捕获一次就产生一个中断,然后用一个全局变量计数,是否有一些轻量级的做法,为什么不能直接读一个计数寄存器呢?

请各位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include <LPC21xx.H>

void T0isr(void)    __irq;
unsigned long count=0;

int main(void)
{
VPBDIV        = 0x00000002;                    //Set pclk to 30 Mhz
PINSEL0     = 0x00000020;                    //Enable pin 0.2 as capture channel0
T0PR         = 0x0000001E;                    //Load prescaler for 1 Msec tick
T0TCR         = 0x00000002;                    //Reset counter and prescaler
T0CCR         = 0x00000005;                    //Capture on rising edge of channel0
T0TCR         = 0x00000001;                    //enable timer

VICVectAddr4 = (unsigned)T0isr;             //Set the timer ISR vector address
VICVectCntl4 = 0x00000024;                    //Set channel
VICIntEnable = 0x00000010;                    //Enable the interrupt

while(1)
{
;
}
}

void T0isr (void)    __irq
{
static int value;
value         = T0CR0;                        // read the capture value
T0IR         |= 0x00000001;                    //Clear match 0 interrupt
VICVectAddr  = 0x00000000;                    //Dummy write to signal end of interrupt
count++;

}

网友A:
可以直接读取计数器的值

网友B:
寄存器读出来的值,不就是计数器的值吗

网友C:
捕获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是定时器的值,处理后算出相应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D:
这个程序有点复杂

网友E:
楼主是想算频率吗

网友F:
难道只是想计脉冲的次数?

网友G:
如果楼主只是想计次数,在里面定义一个变量就可以了,没必要读寄存器吧

网友H:
楼主应该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I:
捕获最终的目的都是算频率

网友C:
实质上就是捕获频率

网友J:
捕获都是以定时器为时基的,有的就直接把它归到定时器一章了

网友K:
就是增强型时间处理单元

网友J:
跟定时器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H:
不是寄存器读出来的值?

网友H(2010-02-22):
楼主过大年还没过完啊

网友H:
都不来解决自己以前的问题了

楼主:
楼上的各位新年好,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