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烙铁的那种黄色海绵是什么材料的?呵呵,闲来问一问

楼主(2010-01-22):
化学名叫啥?
我发现超市的化妆品专柜卖给女士用的也有一种海绵,高度相像,哈哈。。。
就是忘了去仔细看下有没成分说明。。。

网友A:
压缩木浆棉(HH-P)
烙铁海绵采用纯天然木浆为主要原料,为纯天然产品,本产品耐高温、吸水性强,吸水后能够迅速膨 胀并增加弹性。吸水后能够迅速膨胀并且质地柔软.用于电子元件焊接时铬铁头的擦洗。

网友B:
我从来都是用手抹。

网友A:
咋不用舌头抹,哈哈

网友B:
没练过用舌头,哈哈!

网友C:
烙铁清洁棉和女人用的化妆用品可是区别巨大的,楼主怎么不自己“鉴定”一下?

楼主:
哈,谢谢老大们,
既然是纯天然的,那化妆专柜的应该就是了,哈哈,,,,要是MM们知道了还不晕死。。。这玩意原来是电工们用来擦烙铁的,哈哈哈...

呵呵,找机会鉴定一下。。哈。。

网友A:
就象餐巾纸一样,上面能擦,下面当然也能擦,成本不同而已.哈哈

网友D:
maychang条件这么坚苦?过年炸糍粑都不用筷子了,直接用手捞,哈

我从来都是用手抹。
引用 网友B:

网友C:
给mm用的材料可比给电工用的柔软、细腻多了,这就是区别,当然,最大的区别是价格,不过,拿给电工用的糊弄mm可是要吃苦头的……

网友E:
给电工用的价格应该高啊!你想,烙铁那玩意都能擦得亮亮的,给你拿去卸个装有啥难度啊!;P

网友F:
maychang大虾功力如此深厚。小弟叹为观止!

网友G:
手与烙铁亲密接触=瞬间弹开+表皮变白+有类似烧焦的气味

网友H:
一般 我放一根香肠,要抹得时候香肠面上 拉一下

等焊完一些元件 就可以休息下 吃吃烤香肠:victory:

网友D:
小心血铅超标,哈

俺玩锡线多年,前年检出铅异常,就改用无铅锡线了,不太好用,不过习惯了就好

网友I:
呵呵,我都用粘点松香,然后用镊子一括就好拉。

网友J:
同意楼上的呵呵

网友K:
我也常用手抹,没啥,不烫。接触时间短根本不烫,原理想必大家都清楚。

网友L:
用草纸,蘸水,查一查一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