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晶体振荡器和模拟信号的布线的问题

楼主:
俺知道一般来说晶体振荡器最好离其它数字、模拟信号线远一点,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但是有时候因PCB面积的限制不得不把它们的距离做得很近,有时候还要考虑将信号线从晶体下方穿过,如下图:

32.768K钟表晶体外壳接地,它已经占了PCB上不小的面积,另外有一部分模拟放大和基准电路就不得不分开放在晶体两侧,之间会有走线连接,信号是2V左右的模拟信号(电流小于5mA)和2.5V的基准电压。我打算让这两根线从晶体下方穿过且同在一层(因底层有其他元件不能走线),如此处理对模拟信号的影响会有多大? 模拟信号要用12位的AD测量,基准电压也要求尽可能稳定。

网友A(2010-01-22):
没这么夸张,注意线短,远离发热和电源

网友B:
没这么 走过。因为总是有人再对我说晶振下面最好不要走信号线 不然谁都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C:
强烈建议别这么走

网友D:
可以走,没问题的~因震荡信号的回流不经过那儿

网友E:
没事  才32.768K    我  12M的也画过       没事    注意晶体外壳接地

网友F(2013-05-17):
能用是没问题  但是强壮性就差多了

网友G(2014-05-12):
顺易捷pcb打板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质量第一、速度制胜”的生产方针,贯彻“严格管理、诚信待人”的办厂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已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服务流程,有着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也是“美的”、“比亚迪”等多家品牌企业的满意合作伙伴!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H:
32.768的晶体还好吧比26和12的好多了,不过最好下面一层不要走线,走了线关系也不太大的,可能信号会有点影响吧

网友I:
可以,3脚应该是GND 走线靠近3脚 ,另侧再以GND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