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汇编子程序的PUSH命令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1-22):
51单片机,使用汇编语言,如果是中断操作肯定需要进堆栈(PUSH)和出堆栈(POP)命令操作。但是子程序却未必,那么什么时候子程序用(PUSH,POP )命令?请各位高手指点!这个问题实在是好笑,但对于初学单片机的我来说,还挺麻烦!

网友A:
当你需要保存一些数据的时候可以考虑用PUSH,还有传递参数的时候也可以考虑用PUSH,这样写程序会比较方便,但是要注意,一定要成对的使用PUSH POP,不然,当你返回的时候PC被装载的数据就会出错,程序就飞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实在是好笑,但对于初学单片机的我来说,还挺麻烦!”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笑的,没看出来

网友C:
如 某过程执行到  mov r0,#33h
                        ;被中断
                 mov  a,@r0

而 高休先级中断 进入
   需要执行 mov r0,#22h
                  那必须压栈

网友D:
楼上两位说的都是挺好的

网友E:
大概楼主还很害羞

网友F:
一般在中断里用较好...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貌似没仔细看人家问啥吧?

网友F:
喔.....若要提供别人使用函式时, 可用....

网友H:
发现楼主的专家等级很到

楼主:
不知道,专家级别是咋评的,我只是很认真地论坛里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