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13B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准备用CD4013进行开关控制。先用orcad 的pspice进行了简单的CD4013B仿真,电路见附图,发现如下问题:
1)触发端(3脚)输入脉冲,Q端(1脚)不能输出脉冲。
2)在此电路下,CD4013B的初始状态不确定。

网友A:
D要接到Q\端才能构成D触发器.
你把数据端D接到V12,数据不变化,再怎么触发,输出也不会变化.

楼主:
tyw:你的波形能贴上来吗?我的电路的目的是让Q1端输出一个脉冲,脉冲的宽度由R1和C1确定。当CP1(CLK)在上升沿时,Q1输出高电平,开始对C1充电,当冲到高电平时,Q1翻转为低电平。下图是CD4013BC的真值表。

网友B:
老T叔,Q非和D相连应该是T触发器吧?,4013本身就是D触发器啊。还有就是两个脚直接相连不行,会造成数据不对,也就是不确定,有时能翻转,有时不能翻转,应该串个电阻,那个电阻太大也不行,时间长了记不清多大了,好像是几十K

网友C:
感觉orcad仿真数字电路不如multisim好用,建议换软件试试

网友A:
前者没明白LZ的意图,还以为想做个双稳态的开关呢,少累哈.
下图是俺产品中的一部分,供参考.

单稳态延时器由CMOS D触发器U2B接成特殊用途构成。
U2B的数据端D接高电平, 置位端S接低电平。
U2B的输出端Q、电阻R10、电容C3构成秒级宽脉冲积分回路, 用于对U2BR端复位, 产生一个单稳态延时信号。
时间常数T30.66 R10C3为脉冲持续时间。例如: 设计成T32.0, 可取R101.4M, C32.2μF

楼主:
tyw:
谢谢你呀!再问一下,这部分电路在你们的产品中已经可靠运行了吧?
可使我用orcad中的pspice就是仿真不出波形,是不是要用multisim仿真呀?

楼主:
再问一下,tyw:
您的图中,C3充完电后,通过那个回路放电的呢?

网友D:
要输出宽度固定的脉冲,直接用单稳态触发器岂不省事?

网友A:
打破砂锅问到底,砂锅破脱,还要问是怎么破滴,哈哈,晕

1. Q→"0"时,C3通过R10向Q灌一部分电流
2. C3→R10→R13→T3的eb结→地(条件是Vc3>0.6v时)

网友A:
这个你就不懂了,4013是双D触发器,一半用作单稳,产生单一开关信号,另一半用作双稳锁定信号.单稳4538比4013要贵蛮多.
LZ在做微功耗遥控开关之类的东东.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