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加密有人用过吗?原理是什么呢?效果怎样啊?

楼主(2010-01-22):
一、Keil C51中如何加密
1、
在编译好的HEX文件的倒数第二行加入“:01FDFF000003”即可,或者           “:02FDFE00000003
2、
KEIL 工程中增加一个LOCK.C文件,内容只有一行,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lock[1]={0}
然后在“BL51 LOCATE”选项的“CODE”中填入“?CO?LOCK(0xfdff)”。重新编译下载生成的HEX文件即可。
如果是读写都加密则是:
unsigned int code lock[1]={0};
然后在“BL51 LOCATE”选项的“CODE”中填入“?CO?LOCK(0xfdfe)”。重新编译下载生成的HEX文件即可。
////////////////////
说明:是网络上找到的,并且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请各位大侠来分析分析。作用大不大?

网友A:
不同的MCU加密方法不一样,并不能都在Keil中加入某行代码实现; 你在网上找到的可能是针对某一款芯片的。

楼主:
呵呵!这个是对C8051FXX系列单片机的!对了这个方法好吗?
对了LS的大侠能说对其他系列的方法不?

网友B:
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C:
估计是在下载时自动将“加密配置位”写到对应的寄存器吧……这个几乎所有的烧写器都已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