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直接驱动MOSFET吗?

楼主(2010-01-22):
(无正文)

网友:
有些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MOSFET。
取决于
单片机的端口输出电压,
MOSFET的门极导通电压,
开关频率。

楼主:
51单片机,能直接驱动8个TTL,是多少电流呢?

网友A:
主要看你的驱动能力了啊,呵呵

网友B:
既然用MOSFET,应该是驱动较大电流吧,供电应该是分开的吧。
我的用法是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光耦直接驱动MOSFET。

网友C:
MOSFET是电压控制器件,5V单片机应该能控制其开关,但是直接驱动对单片机安不安全就看fet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