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提STM32电平触发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都说边沿触发中断好,没必要电平触发中断
我认为不对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用到TI的16C554,扩展4路UART
在用到他的FIFO接收中断时就有些问题
当他的接收FIFO满或超时是RXRDY端会一直拉低,直到数据被读取
正常情况检测下降沿产生中断去读取数据没有问题,
但是 我用了ucos操作系统,我们知道操作系统运行的时候开关中断很频繁
这样连续接收数据的时候,正好操作系统关了次中断,错过了这次的边沿检测,
当操作系统打开中断时,无法响应这次中断,就不会去读取554 FIFO中数据,
这样RXRDY端一直为低,后面的数据根本无法读取。
  所以只能用扫描查询的方式,累!

网友A:
“错过了这次的边沿检测”,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即使中断关闭了,中断挂号位还是会置位的,只要中断一打开,就马上可以执行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