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为什么那么容易损坏

楼主(2010-01-22):
标称1F/5.5V或0.47F/5.5V的法拉电容(超级电容),用于给5V电路提供刚断电时的现场保护工作(数据保存等,耗电约),充电端接有100欧限流电阻,未焊法拉电容时(最高充电电压)实测5.3x V左右。可是发现经常有电容失效或容量下降问题,比例还挺高,10个就能出现1、2个有问题的。不知道是我的使用方法问题还是这种电容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A:
法拉电容的耐压较低,注意不能过压使用,包括电压尖峰,要用足够带宽的示波器看电源波形,器件失效率较高时应先检查设计,排除设计问题就是器件的品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