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22):
请问一下,当功率可控硅BTA41-600A导通瞬间,经过R46和R47的电流和功率会不会过大?(外接220伏电压和加热管)
除了以上问题外,各位大哥,该电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MOC3063是过零触发,故此时两个电阻上电流很小,电流大到足以触发BTA41时,BTA41导通,两个电阻上电压接近于零,故不存在你所说的问题。
如果是随机触发的光耦,确实存在很短时间内两个电阻上电流比较大的问题,不过为时很短,BTA41触发后两个电阻上耗散功率也几乎为零。

网友B:
电阻取1/4W的即可,但RC吸收回路里的电阻需要的功率可能要大些,看负载的特性了,纯阻性负载要求的功率相对最低。

楼主:
请问一下,控制信号的高低电平的周期为10个毫秒,与交流电频率相对应。那会不会出现控制信号的频率与交流电的频率不对称,出现延时或提前。这样一来的话,功率控制就不准确了?
望各位大哥帮忙解决!!!

网友B:
要根据过零检测来做触发依据,不能简单用外部10mS定时周期来触发,否则会有积累误差。

网友A:
4楼:
工业用电(市电)频率不是准确的50Hz,你的基准频率也不是。
所以控制晶闸管必须与市电同步,每周期都必须检测。
就像串行通讯,必须有时钟信号,即使是异步通讯,双方波特率设置相同,每帧也必须检测一次。

楼主:
根据过零检测来做触发依据?chunyang,能不能详细一点,不是很懂!尤其是如何在程序中确认零点的到来?

网友A:
7楼:
那当然就需要一个过零检测电路啦!
通常,交流电压过零时,该检测电路发出一个窄脉冲,单片机产生中断,开始计时,时间的长短即表示延迟的相位。

楼主:
那maychang大哥,MOC3063内的过零检测电路呢?

网友A:
9楼:
不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maychang大哥,你说需要一个过零检测电路,给单片机提供中断信号,那是不是上图中需要贴加一个过零检测电路?还有就是MOC3063内部的过零检测电路又有什么用处和功能?

网友A:
MOC3063是过零触发光耦,意思是:即使光耦一次给了电流,二次也不会导通,直到二次两端电压接近于零时才会导通触发BTA41。这就是MOC内部过零检测电路的功能。
这样的光耦,显然只能控制BTA41导通多少个工频的半周期(即导通时间是10ms整数倍,而且导通开始于交流电过零)。

楼主:
那控制信号脉冲的高低电平是不是控制着几个10毫秒时间的导通和关断?

网友B:
如果不调相的话才能用3063这样的过零触发型光耦,这时不存在什么10mS的控制周期,控制器仅根据负载的通断需要驱动光耦即可,这时的通断时间相对10mS交流市电周期而言是很大的,10mS可以忽略,但楼主需要通过调相法来决定负载的等效供电电压的话,就必须使用非过零型光耦如MOC3022,这时需要一个交流过零检测电路,根据过零检测电路的输出来确定驱动光耦的定时起点。

楼主:
谢谢chunyang大哥的解说!结账了!

网友C:
看不到内容

网友C:
能不能看一下

网友D(2011-10-12):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我MCU给的信号就不需要检测过零信号了? MCU直接输出一个PWM就行,是吗?如果输出的PWM占空比变化的话,那么可控硅的导通角会变吗??

网友A:
18楼:
chunyang在14楼谈到两种控制方式:
1、调功方式,使用MOC3063这类过零触发光耦。
2、调相方式,使用MOC3022这类非过零触发光耦。
你问哪种?

网友A:
一年多之前的帖,今天才发现楼主的图中R46和R47反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调功方式,我用的光耦是MOC3061,功能上和MOC3063差不多,我怎么才能改变导通角??maychang??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是的,R6是用作限流的,而R7是降低干扰的。阻值上是有区别的,22欧姆改为300欧姆也就行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1.    我用的Q2是BT131,原先 接好竟然不动作(光耦一次有信号), 然后对调BT131的引脚(1和3)竟然动作了(光耦一次有信号). BT131 不是双向都能导通,而且也不会在意1和3脚的方向啊,谁能解释下。

2。  我怎么控制MCU的PWM脉冲来改变负载电磁阀的动作速度,说是改变可控硅导通角, 我这个PWM的周期也要是50HZ??然后调整占空比??  帮忙解答下 怎么去控制导通角的大小。。

网友E:
真诚请教各位老师,我用的也是这个图,R46,和R47已经反过来了,硅是BTA20,驱动800W的玻璃加热管。现在硅的T1,T2之前有6V左右的一个压降,温升很明确,这是什么原因呀?个人查了很久,未找到原因。

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真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