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让嵌入式系统集成gcc?

楼主(2010-01-22):
RT.我一直想在板子上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直接在板子上写程序,然后直接在板子上编译。就是说,相当于我这块板子集成了gcc编译器的功能。
2种考虑:
1,理论上来说把这个交叉编译gcc相关的文件弄到busybox里,生成一个命令即可。但是这些交叉编译器都这么大,我想弄一个小点的。比如只实现gcc,只有2个选项,-o与-c。
2,直接用arm-linux- 编译自己,让它适合在arm板子上跑,然后把生成的gcc及需要的文件拷到根文件系统里面。
各位老大做过没?做过的提供下思路吧。

网友A:
搜俺06年的帖子。用openembed

网友B:
可以做,但是会比较大~~

交叉编译一个gcc,跟编译一个程序没什么太大区别

楼主:
王大侠,我查了下,论坛里只保存了07年及以后的帖子,06年的好像没有了。不过看到你自己做的编译器,厉害。不过我这边可能不合适,90M,太大了。

我手头上有个鬼佬的设备,跑的Linux,flash用的是1个8M的nor flash,里面自己带有编译器功能,上网站更新过程序,固件大小约为6M。

网友B:
有现成的就用,把精力用在关键的地方:D

网友C:
以下是gcc-3.4_3.4.6-9_arm.deb,
http://packages.debian.org/lenny/arm/gcc-3.4/download

对于deb包的操作和安装,请自行查相关资料。
当然,相依赖的包也需要安装,需要用其提供的包(我曾经为了调试gsm模块方便,就是用deb for ARM的包安装了minicom的,就是速度有些慢,但很是方便)。

PS: 若你的板子没有足够的强大,跑gcc就是没事找事做(个人观点)。

依赖包:http://packages.debian.org/lenny/gcc-3.4

楼主:
顶goosen,我以后试试。
板子是at91sam9260的,200M,应该没问题。
集成gcc只是想当做产品以后的一个卖点,目前只是考虑,暂时还不会去做。打算等产品成型了,再来考虑这个。

网友B:
那肯定要集成vi等工具了,还是不用了。太麻烦~~
不如直接开个ssh客户端等来的实在。。

想调试,交叉一把,直接ssh过去。运行一把~

其实老王推荐的OE挺好的,可以定制系统大小。。。很不错的。

楼主:
这么多牛人都推崇,有空一定得试一试了。

网友D(2010-02-24):
我试过一个Tiny CC,开源的,有for ARM和x86的源代码和可执行文件.支持把源代码编译成可执行文件和解释执行两种模式.

我曾经在2410的arm-Linux V2.4下编译并使用过. 楼上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缺点: 为了短小精悍, 导致函数库太少了 . 据说可以直接使用gcc的函数库, 不过我不会怎么做,没有精力往下继续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