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的复位原理是

楼主(2010-01-22):
电容的作用是?

网友A:
上电复位,在一上电的瞬间电容可以当做短路,那么此时RST为高电平.电容不断充电,稳定后VCC的电压实际上是加在电容上的。电容下极板也就是RST脚最终为0V,复位完成,单片机开始工作.

网友B:
开始高电平,等一段时间后引脚变成低电平...

网友C:
最基本的东东啊

网友D(2010-02-24):
电容充放电,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