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按键开机电路

楼主(2010-01-22):
这是一个用按键使单片机上电的电路,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当按键按下后,单片机如何判断?key1与单片机的一个脚相连,on也是连得单片机的一个脚。谢谢了

网友A:
按键按下后,key1的电平为0,只需要在程序里判断即可。假设key1接到P1.0上那么:
if(P1 & 0x01)
{
      //按键未按下
}
else
{
      //按键按下
}

网友A:
void main(void)
{
    //开机检测按键
    if(P1 & 0x01)//假设按键接在P1.0
    {
          //按键未按下
    }
    else
    {
          //开机检测到按键按下
          On=0;//将On拉低,使VCC得到保持
    }
    //参数初始化……

    //运行主程序循环
    while(1)
    {
        //……

        //收到关机命令
        if(自杀)
        {
            On=1;//将On拉高,使VCC断掉
            while(1)//加入死循环,等待按键松开
                ;
        }
    }
}

楼主:
开机按键响应之前我量了下芯片是0.2V,这时候的单片机处于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的单片机如何判断按键的呢?

网友A:
按键一按下,单片机就会得电工作,就直接执行内置的程序了……

楼主:
on的作用就是稳住5伏是吧?

楼主:
On的I/O口设置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老的手机就是这样开机的。

楼主:
我把我对于这个电路的理解说一下,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帮我指正一下,先谢谢了
在按键之前Q1与Q2都是截止的,当按键按下后,给Q1(PNP)的B极输入一个0使其导通,Q1导通后经过稳压后产生5V,此时将On拉低后Q2(NPN)导通从而使Q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就把电稳住了。
当把On置1时Q2截止,Q1的B极输入高电平则Q1也截止,从而达到了断电的效果。
两个三极管都是起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C:
可是Q2起什么作用呢?没有Q2不是也可以保持Q1导通吗

楼主:
我烧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把9V与VCC短起来
不然芯片上不去电

楼主:
我用的PIC16F72的片子,插上仿真器后板子就自动断电了
请问是不是复位造成的,我12楼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D:
我烧程序的时候是不是要把9V与VCC短起来
不然芯片上不去电
引用 楼主:

是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可以用仿真器的电源供电

网友B:
可是Q2起什么作用呢?没有Q2不是也可以保持Q1导通吗
引用 网友C:

Q2维持导通。没有Q2,按键一放手,又关断。

网友E(2013-11-18):
引用 楼主:
我把我对于这个电路的理解说一下,有不对的地方大家帮我指正一下,先谢谢了
在按键之前Q1与Q2都是截止的, ...

有道理,可是图中的VCC是多少V呢?

网友F:
用三个三极管就可以做成不需要MCU干预的开关电路....(节省的办法两个也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