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501的SPIM接口都可以外接哪种串行Flash

楼主(2010-01-22):
NUC501的SPIM接口都可以外接哪种串行Flash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因为NUC501SPIM接的SPI flash可以支持SPI boot, 所以接收的命令会比较重要。只要命令和华邦的W25系列的SPI flash兼容, 就可以选用。

楼主:
目前主流的AT45DB和SST的能兼容吗?

网友B:
W25Xxx,M25Pxx都可以

楼主:
看来只能用华邦的芯片了

网友C(2010-11-13):
难道只能兼容华邦的芯片

网友D:
不可能吧,这样的话通用性也太差了,还是等待版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