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22):
用什么电路可以实现以下操作:

控制开关闭合,让受控开关闭合0.5秒然后断开
控制开关断开,让受控开关也闭合0.5秒然后断开
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问题 ,显然后半部分功能是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解决的
但是你前一部分的意思我理解是控制开关 闭合和断开都是执行同一动作,那这个控制开关其实就是没起作用
你是不是不是想说 控制开关从断开到闭合 以及 从闭合到断开 这两个动作的时候 才有后面的动作,那样就是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 的。
如果是开的状态和关的状态都能执行的话 ,你用逻辑表达式上就相当于 原值与反值求或 等于1,也就是这个逻辑量消掉了

楼主:
你理解的很全面,我的意思,显然是后面那种意思。你的逻辑表达式正是我要说的。

网友B:
用单片机完成此功能是很简单的。

网友C:
可以用延时继电器

网友D:
用延时相当简单

网友(2010-10-08):
振荡器多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