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扇区?第一扇区?

楼主(2010-01-22):
1、引导扇区就是第一扇区吗?
2、引导扇区有什么作用?
3、为什么扇区编号从1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的?
4、比如我有个SD卡,我想往SD卡写数据的时候能不能从引导扇区或者第一扇区开始?
谢谢~~

网友A:
俺也想知道

网友B:
硬盘的引导区是0道0扇,存储卡一般是首个扇区(扇区号习惯上应该是0起始),这部份由设备的固件程序自动屏蔽,不能做数据读写操作,需要专门的指令才能进行操作。引导扇区内放的是存储器基本信息,固件程序需要依据这些信息进行寻址操作。

网友C:
MBR,OS不能直接读取的,要调用中断向量

网友C:
追尾了:L

网友B:
呵呵,这可不能叫“追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有点概念了~哈~结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差点撞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