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芯片7805的设计

楼主(2010-01-22):
请教
我用一个AC/DC模块(220VAC转9VDC,100MA),作为稳压芯片7805 的输入
请问在7805的输出端能否得到500MA,5VDC的信号?

我以前用的AC/DC(220VAC转9VDC,500MA)能达到要求

网友A:
肯定不行的。用9VDC/500mA的电源采用7805可以得到5VDC/500mA,且7805要加散热片。

网友B:
不可能输出的功率比输入的功率还大

网友C:
(9-5)X0.5=2W
PD大于2W的封装比较少
TO-220加散热片可以,不知这种封装有没有,效率比较低,达不到50%
建议AC-DC 输出5.5或6V左右,再选择Cmos LDO
AME8805 600mA  sot-89如果要求电流大些
AME8815 1.5A  SOT-223
效率大多

网友D:
回复 楼主:

接上就保护了,提供你的输入电源的电流才能做到。

网友E:
# tian816

接上就保护了,提供你的输入电源的电流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