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39的第七脚这么处理

楼主:
6N139的第七脚这么处理

就是基极上的那个

谢谢

相关下载

网友A(2010-01-23):
接个固定电阻到GND即可,即使不管它,一般也没问题。

网友A:
悬空的时候,因为是电流驱动性质,所以,悬空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而且猜测内部有恰当的下拉,呵呵,可以详细看看DATASHEET 。

网友B(2012-04-27):
7脚可以直接vcc么??

网友C:
在工控系统里, 7 脚是个敏感源. 不可接vcc, 悬空也不是太合适.
下拉到地比较合适些.

网友D:
7脚可以提供静态工作点的调整功能,如果不用需要用电阻接地,最好根据外围的电路计算得出

网友E(2012-08-20):
6n139 第7脚可以悬空

网友E:
是这个图,上边的发错了。至于lz说的直接接vcc,那肯定不行,你看看他内部电路就知道了,建议下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