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典型51单片机的定时器2的问题、

楼主(2010-01-22):
典型51的定时器2的工作方式有 16位自动重装入  16位捕获  波特率发生器。

(注:若将寄存器设置为自动重装入方式,然后将RCAP2L和RCAP2H赋值给寄存器,就实现了自动装入。)

我现在要用定时器2实现手动装入,请问能实现么?

我现在的做法是:将寄存器设置为自动重装入方式,然后将TIML和TIMH赋值给寄存器,就实现了手动装入。请问我这种方法对否?

网友A:
手头没有52的书,凭**回答一下吧
你这样做应该是不行的,当你设置T2为16位自动重装后,不管你是否手动对R2CAPL/H赋值,到T2溢出时都会发生重装。此时不管R2CAPL/H中的值是多少(总会有个值吧),都会被装进T2

楼主:
手头没有52的书,凭**回答一下吧
你这样做应该是不行的,当你设置T2为16位自动重装后,不管你是否手动对R2CAPL/H赋值,到T2溢出时都会发生重装。此时不管R2CAPL/H中的值是多少(总会有个值吧),都会被装进T2 ...
引用 网友A:

恩,R2CAPL/H是有个值,这个值是0.

所以是会被重装的。

但是我手动装的值大于0。所以即使被自动重装了0也无所谓。

网友B:
可以的,不过属于非典应用,也会有些弊端,应该慎重。

对于51,由于必须执行完当前指令才会进入中断,而51的不同指令 指令周期有时不一样的,所以进入中断所需的时间是不确定的。
所以如果再手动重载而不加上当前值的话,则会造成中断间隔不一致(有1~4个周期的误差),自动重载的优势就完全丢了。

网友B:
至于LZ说的:
将寄存器设置为自动重装入方式,然后将TIML和TIMH赋值给寄存器,就实现了手动装入。

——你这个做法(说法)是不对的,自动重载的行为是每次TH2、TL2计数溢出时(从0xffff翻转到0x00时)硬件自动把R2CAPL/H中的数值拷贝到TL2/TH2中,而不是相反。所以自动重载时只要修改一次R2CAPL/H的值,以后每次TL2/TH2溢出都会去从R2CAPL/H中复制数值。而“手动重载”的话当然是自己修改TL2/TH2才叫“手动重载”。

当然,R2CAPL/H中的值也是可以人为的修改它的,以获得不同的定时周期。